DELL 14-3468 亮一分钟就关机

楼主(2020-08-14):
此机器开始是不亮的,我拔掉键盘后机器点亮聊,后来一分钟就关机了,再开机也可以开,BIOS刷过聊,CPU是板载的,不知道哪方面的原因,版号为:15341-1
cpu

网友:
电池取了 插上原装适配器 试试会不会掉

网友:
一样的掉呵呵,朋友们

网友:
原装电源时时

网友:
试试裸板开机

网友:
Y应该是散热问题吧。开一分钟达到一定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