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7XM REV:1.0

楼主(2020-08-14):
1 主板通电能进 bios 设置;
2 出现开机LOGO 之后 屏幕显示FW Status Recovery Error之后不断重启。

网友:
我在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9SKT9CA> 但是使用USB-CDrom 不能更新BIOS.

网友:
Flash BIOS update - CD-ROM ISO image version
for ThinkCentre Edge 92, ThinkCentre M82, M92 and M92p, ThinkStation E31
Version 9SKT9CA
Installation README

This package updates the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on
all ThinkCentre Edge 92, ThinkCentre M82, M92 and M92p, ThinkStation E31.

BIOS is programming that controls low-level hardware operations,
including interactions with diskette drives, hard disk drives,
and the keyboard. The BIOS is stored on a chip.  Your computer
uses flash BIOS, which can be updated through a program on a
flash diskette 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replace the BIOS
chip to update the BIOS.

Do not write protect the flash diskette as this may cause the
flash process to hang.

Print this file so that you can refer to it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Important Note
==============
Installing this update involves creating a BIOS flash CD and
running the flash program from the CD. You must have access
to a CD-R or CD-RW drive and CD-R software which is capable
of creating a CD from an ISO image.

Downloading the package
=======================
1. Click the file link to download the file from the web page.
2. When prompted, select a drive and directory in which to save
   the downloaded file.

Create the bootable CD
======================
Create a CD from the CD ISO file, 9sj99cusa.iso.

Use your CD-R software's feature for creating a CD from an ISO
image; RecordNow! calls this feature "Burn Image". Refer to the
help provided with your CD-R software for further assistance.

Installing the package
======================
1.  Close all open applications.
2.  Insert the bootable CD into your CD-ROM drive.
3.  Shutdown the computer.
4.  With the CD still inserted in the CD-ROM drive, power on the
    system.
5.  The current BIOS level on the system is compared to that on
    the flash update CD. If the levels are the same, or the
    level on the CD is older than the ROM, a message is displayed
    stating:

    "BIOS ROM file is older than (or same as) BIOS ROM image.
     Continue Anyway? (y/n)"

6.  The update may take up to 2 minutes. Do not power off or
    restart the system during this procedure!
7.  Wait until you see a message stating that the update h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8.  Remove the CD from the CD-ROM drive.
9.  Press Enter.

Note:
If your system boots back to a 1962 POST error or displays a
picture of a diskette on the screen, enter the Setup utility
by pressing F1 during startup and change the Startup options
to include your hard d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