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官网SN码下载的BIOS有人知道怎么合成吗

楼主(2020-08-14):
DEll G3 官网SN码下载的BIOS有人知道怎么合成吗 原机的BIOS被人清空了。所以没有ME了。在马云家买了几个都是开机慢得要死要死的各种报错 在哥大姐帮忙合合。或者给个方法更好

网友:
这是我在官网SN码下的BIOS不会合

网友A:
我可以    把两份都发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    把两份都发过来

主要原机读出来是空的 所以只有官网下的

网友A:
可以用亮机慢的   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亮机慢的   合成

我怎么传你呢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亮机慢的   合成

Dell都是秒,欢迎进群学习

网友B:
主板号多少?我给你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号多少?我给你原厂bios

机器退了。我在马云家买了几个原厂的都不行

网友C:
学习下合成me没那么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合成me没那么复杂

大哥原机ME被人清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原机ME被人清空了

有通用的工厂BIOS,直接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原机ME被人清空了

你的截图第四个就是正常的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截图第四个就是正常的ME

问题我替换了 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