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170GT3小故障随笔

楼主(2020-08-14):
发个小故障随笔:两块映泰H170,一个不触发另一个掉电,实际上两块故障点基本差不多。其中一块5V待机转成后级小短(二极管挡对地压降0.179)导致5V_SB转成P管G极保护五5V转成。另一块也是5vsb转成后级小短但P管G极的控制端PNP三极管T06击穿导致5Vsb转成没有。
第一块去掉三端稳压管烧机找出短路小电容干掉。第二块修复小短摘掉PNP三极管T06强制5VSB转成。

网友:
证明映泰主板还是不耐搞

网友:
没标出元件位置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