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正常开机就是有几个芯片有近60度

楼主(2020-08-14):
机器为技嘉b85m-d3h-rev1.2,可以正常开机,待机30分钟都可以,但就是Q61(1脚2.1v,2脚3VDUAL3.4V,3脚5VDUAL5.2v)温度奇高,用温度计测量有50多度。另外CPU供电芯片ISL95820HRTZ和PCI芯片(IT8892E)也是有近60度高温,烦请各位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设计缺陷,好多主板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缺陷,好多主板都这样

对比d2v则没有以上的情况

网友B:
50多度没事,这桥本来温度就高。那片PCIE转PCI也是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多度没事,这桥本来温度就高。那片PCIE转PCI也是烫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