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望上路】放上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下管都导通,取下CPU就正常

楼主(2020-08-14):
如题,供电采用3+2,不插4pin的可以触发,插了4pin就是短路保护
检查对地值就这个情况,放上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下管都导通,取下CPU就正常
看在我这二指禅的面子上,各位大神给小白点指点好吗 CPU绝对没有问题,都是测试好的,CPU座子也没啥问题

网友:
哪里导通?

网友:
没问题  确实是就是阻值小,换了一个电源芯片不掉电了,但是不出CPU供电,测了PCH给CPU的PROCPUPWRGD有,VCCIO、VCCSA电压有,内存的2.5、0.6、1.2电压都有,甚至连PCIE槽里的复位信号也有
电源芯片是NCP81203,另外CPU复位也有,由电源芯片发出的VR_RDY也有,给电源芯片的VR_EN也有,就是没有CPU供电,您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
再换个供电ic啊

网友:
还换啊,再换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