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上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下管都导通,取下CPU就正常

楼主(2020-08-14):
如题,供电采用3+2,不插4pin的可以触发,插了4pin就是短路保护
检查对地值就这个情况,放上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下管都导通,取下CPU就正常
看在我这二指禅的面子上,各位大神给小白点指点好吗 CPU绝对没有问题,都是测试好的,CPU座子也没啥问题
8月15日更新,了解到这是正常现象后,干了供电芯片,不掉电了。
现在就是测了PCH给CPU的PROCPUPWRGD有,VCCIO、VCCSA电压有,内存的2.5、0.6、1.2电压都有,甚至连PCIE槽里的复位信号也有

但是就是没有CPU核心供电VCCIA,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至于还是供电芯片坏了吧
目前供电芯片应该发给驱动芯片的DRVON信号没有,SVID不知道收到没有,在好板子上也没测明白,但是供电芯片往外发的VR_RDY已经发了

网友:
刚把电源芯片拆了  还是老现象,3路核心+2路集显的五路都是放上CPU就短,拿下来就不短了

网友:
本来CPU阻值就是很小的呢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

网友:
重新焊了一遍供电芯片,不掉电了,但是VR_RDY由芯片发出,应该是3.3V,只有1.6v,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装CPU时下管阻值低是正常的,CPU供电短路检查上管和从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CPU时下管阻值低是正常的,CPU供电短路检查上管和从驱动芯片。

嗯, 重新焊了一下供电芯片,但是VR_RD输出只有1.6V,正常是3.3V,不知道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多换几个芯片看看,有时买的芯片本身也是坏的
  要么料板拆 ,换下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
不插4pin,能触发,多半cpu供电短路,先测量上下管GS是否导通。拆掉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不能直接通电测试的

网友:
这不叫短路啊,cpu和显卡都是零点几欧的时候才会怀疑是短路

网友B:
VR_RDY一般是电阻上拉的。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CPU只要不为0都视为不短路 越高级的CPU内阻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_RDY一般是电阻上拉的。打下阻值看看。

阻值没问题  重新焊了下电源芯片 VR_RDY变成3.3了,但是不出VR_DRVON给驱动芯片,也就是没有CPU核心供电

网友:
CPU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不正常 我又开了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9201-1-1.html#pid18031705
现在就是测了PCH给CPU的PROCPUPWRGD有,VCCIO、VCCSA电压有,内存的2.5、0.6、1.2电压都有,甚至连PCIE槽里的复位信号也有
电源芯片是NCP81203,另外CPU复位也有,由电源芯片发出的VR_RDY也有,给电源芯片的VR_EN也有,就是没有CPU供电,电源芯片没有发出VR_DRON信号

网友C:
CPU供电3件套干了肯定好(供电芯片/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3件套干了肯定好(供电芯片/mos管)

没有那么多芯片啊

网友D:
SVID正常开启正常PWM就会正常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SVID正常开启正常PWM就会正常输出

现在肯定就是没有正常开启啊

网友:
装上CPU打上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哪个管阻值小就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插4PIN都待不住,你这个不出供电的原因有点多

不插4脚,没有CPU供电,IO检测不到CPU供电和核显电压,就会重启。

这个Z97,用大功率电源供电,测到CPU电压是缓慢升高的,还没有升到1V就掉电重启了。

搞不懂的是用小电源供电了,为啥会保护,不能再启动。4脚插头12V和每路供电管没有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