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b53坚难维修,欢迎大神指点

楼主(2020-08-14):
主板到手情况是不触发,到目前亮机大花了4天,大约30小时,由于am4的修多了害我走了弯路。
后面查了intel的待机条件,查得是无1.05vsb,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我这样的菜鸡来说可难了,加上找不到图纸,只能靠自己跑线。
说重点

一个47k的电阻,一头是5vsb另一头0,测了下对地没短,电阻阻值正常,没找到合适的,于是换了一个10k的上去,问题还是一样,干脆把电阻拆了,用了一坨铅。他大爷的,亮机了。
求解释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重新焊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
一坨精华锡!

网友B:
这样估计要返修  ,不是0欧的一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估计要返修  ,不是0欧的一坨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原来47k,电阻好的但是不通电,换了个10k还是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重新焊上去看行不行

重新焊了,电阻都换了

网友C:
还是要查8脚芯片的原理,然后这个电阻的作用,如果是开启脚,或则是高电平输入的脚或门电路。高电平导通,你换了10k以后可能电平太低不启动,一坨锡高电平开启了?能不能换,怎么换,怎么修,主要看这个元器件在线路中的作用的。2.2k的电阻不是很多么,两串一下试试,估计是保护隔离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查8脚芯片的原理,然后这个电阻的作用,如果是开启脚,或则是高电平输入的脚或门电路。高电平导通,你换了10k以后可能电平太低不启动,一坨锡高电平开启了?能不能换,怎么换,怎么修,主要看这个元器件在线路中的作用的。2.2k的电阻不是很多么,两串一下试试,估计是保护隔离作用的

不是的,主板出厂是个47k的电阻

网友:
你把上拉电阻直连了,能亮说明你运气好。就看能用多久,

网友:
要图纸,找宵神

网友D:
这电阻是上拉作用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电阻是上拉作用的吧

但是一个电阻一端是5v,另一端只要没被接地就应该也是5吧?换33殴的电阻上去也一样另一头没电压,直接一坨锡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一个电阻一端是5v,另一端只要没被接地就应该也是5吧?换33殴的电阻上去也一样另一头没电压,直接一坨 ...

电阻一脚拉5VSB  另一脚悬空 不接主板,测量也没有5V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