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P 小电源坏导致无限重启故障

楼主(2020-08-15):
  【机器型号】:OPPO R9SP

  【故障现象】:无限重启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台OPPO R9SP说是说是开机无限重启,开机到第二个界面会重启。

  根据经验如果固定每次都是在第二个界面关机重启,一般都是小电源损坏导致。

  拆机发现主板的已经被修过了,上家已经动过小电源了,小电源下面有两个电感去掉也可以修复大多数此机型的重启,但是会导致主板漏电,先去掉这两个电感试试看。

  去掉发现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是故障依旧,有可能是还跟一开始想的问题一样,还是小电源的问题,直接更换小电源后,开机。

  故障已经排除,测试很久无重启,很有可能是上家只是重植芯片或者更换新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夹碎了导致没有修复机器。

  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直接重值CPU才好的

网友:
你就是不换小电源,加热一下也能用几天。这个是通病来的,只有重做CPU才能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本人亲自更换过小电源OK的 并且用了几个月都不返修 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一定是CPU问题,有些确实不需要重植CPU就解决,维修不能一锤定音。

网友:
机器有点老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就是cpu虚焊引起的,压住cpu就不重启

网友:
手艺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去了电感太耗电,换芯片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