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 集显不开机

楼主(2020-08-15):
刚买了个技嘉的b85m d3v a故障板子,想回来有空自己修修用,到手发现和商家说的故障不一样(商家说是可以正常开机运行,但是不定时关机),到手后我
检查发现用集显无法开机,刚开机时有一次一长两短报警声,然后风扇重启一次后一直转,显示器也没反应,用独显则可以正常开机。测量各供电也正常,cpu槽针也好,io8720电压检测脚123脚电压0V,其他正常,查图纸是cpu集显供电电压,到此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大神看看能否有修的价值?

网友:
我是小白,你用诊断卡跑下,内存供电,mos管电压正不正常,我前两天弄了一个,在闲鱼十块钱买了一个V星的故障板,开机诊断卡报E1内存故事,风扇一会转一会不转,主板反复重起,查内存供电,一个mos管一边有,7.4V,这个电压是不对的!最后烧机,才看出来,内存右手边靠边有三个三鸡管坏了!现在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