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nl9笔记本960显卡开机掉电重启一例

楼主(2020-08-15):
机器来的时候是开机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刷bios几个都不行,后来放弃刷bios还原本身备份的恢复原故障,认真测试发现除了处理器左边pu1和pu2控制的两个电感也就是vccgt没有电压其他的所有电压pg都出来了,都说是跑马过后才会出电压,于是不管他,看时序发现有一个电阻阻值无穷大了换了就好了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单手开兰博基尼 -2

网友:
什么鬼  没头没尾的   什么电阻无穷大。  你发这些帖子要弄清楚  你这是占空间

网友A:
又没有标同来哪一个电阻 这么多电阻让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没有标同来哪一个电阻 这么多电阻让你猜

这还真猜不到 是哪个

网友:
我之前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没修好。。发个具体位置吧

网友:
电阻无穷大  能具体不 拍个照这么说我也会说

网友:
这么多电阻让你猜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B:
猜出这电阻,不如去买彩票算了

感谢这个贴  修好了  呵呵

不用猜 稍用点心  不难知道在哪里  呵呵

网友B(2020-08-16):
猜出这电阻,不如去买彩票算了

网友:
虽然楼主未标故障点,算是多一条路

网友:
这,看不懂哦

网友:
看时序能看出哪个电阻变大?大佬教教我吧

网友:
这种情况  修出来都是靠运气

网友:
刚好遇到这板子再修 我的是烧供电了。。。。。。

网友:
云里雾里看花眼

网友:
写得不明不白的

网友(2020-10-09):
最后一图左边风扇旁边那个红色的

网友(2021-01-14):
大哥,能不能来点大图!

网友:
说得很清楚了,最后一图左边风扇旁边那个红色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