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32 卡 慢 出奇的慢 ???

楼主(2020-08-15):
接手一台苹果A1932,客户闲置时间有点久,导致过保修期,测试机器很卡,很慢,进系统要三五分钟,没有一点点流畅的感觉

用U盘进PE,进苹果系统恢复都一样的感觉
客户之前去过售后,说要换主板,四千多块钱
机器比较新,而且是全集成的,CPU,内存,硬盘都在主板上。
不敢贸然下手,请教大家有没有人修过这种故障的。

有一点忘了说了 ,这机器电池放坏了,跟电池有关系吗 ?
去掉电池,键盘 ,触摸板 这些试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补充内容 (2020-9-4 12:41):
谢谢大家的关注,换了两三个电池终于好了,网上的电池很多都是假的。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一例 是排线没接触好!

网友B:
可以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触摸板和键盘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一例 是排线没接触好!

你说的是那个排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触摸板和键盘之类的

试过了,去掉触摸板,键盘 也是一样的

网友:
A1466遇到过电池坏 系统卡顿  换完电池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换一个电池看看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C:
这机器去掉电池也是能正常开机的,为什么还会跟电池有关系呢?

网友:
你提到的,电池放坏了 ,可以考虑订个电池来试下,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以前A1466上 电池坏就是会出现你说的很慢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去掉电池也是能正常开机的,为什么还会跟电池有关系呢?

你有没有修到,A1466电池坏的,电池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电池问题  A1466遇到过不装电池   装系统超级慢的    装上就正常速度了

网友:
去掉是不行的 必要换了才能测试 要不取掉了 苹果的就会卡

网友:
电池问题可能,在a1466机器上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一下,再一个苹果外围接线不能拿掉!!

网友:
换电池,不行看声卡小板

网友:
把摄像头排线拔掉看下  刚修了一个17款pro摄像头坏的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换电池就解决了,百分百好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不装电池就降频了,肯定会很慢啊装上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总线参与温度检查 去了电池会风扇狂转CPU降频 必须更换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在手机上我见过,是电池问题。不确定的话,可以尝试先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就是电池问题 目前很多假电池 能正常开关机

网友:
遇到a1466 不装电池出现这卡机情况。。。。。。不睿频

网友:
进系统详情看电池充放电是否正常,然后考虑触摸板

网友:
小板断开就有惊喜

网友:
买个电池试试啊

网友:
先排除电池是否有问题  然后测量充电电压是否正常。然后电池和主板有没有连接线 了  再看看cpu温度如何 排除散热问题 风扇是否狂转?

网友:
这型号的机器电池一定要装的,不然会卡的。建议你找个好电池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触摸板和键盘之类的

苹果很多机器触摸板 电池 小板不接会主动降频导致机器非常卡 风扇狂转

网友:
正好手上有台18款的A1932,刚刚试了一下触摸板跟电池同时断开单独用电源开机进系统没有异常。没有出现卡跟风扇狂转。

网友(2020-10-04):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去掉电池也是能正常开机的,为什么还会跟电池有关系呢?

回收旧电池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  外设不接都会变慢,不装电池也会   明显换电池就好的      别懂太多东西    换电池就行

网友:
我刚刚也修到一台,A1465,卡在apple logo ,下面的进度条走满了,就不动了,然后就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 。。。。

之前是不开机,修了SPI总线上面的三个43K欧的电阻(电阻在靠近出风口那边,应该是进潮气腐蚀了)。换好后可以开机了,然后就卡屏了。

不知道其他是否还有问题。希望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请问下 这个机器 CPU 坏了 换个 I5 的CPU 可以不 原来是I7 的
BIOS 原厂 的 好写吗

网友(2020-11-03):
这个型号的电脑一定要装电池的,不装电池或电池坏都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01):
是的,苹果检测越来越多了,检测不对,风扇就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