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主板PT-D425哪位大神修过,求图纸

楼主(2020-08-15):
收银机主板PT-D425哪位大神修过,求
主板

网友:
这一般没图纸的

网友:
这种不资料没图纸,换板也不贵,没有多的研究价值

网友:
这个直接换主板得了

网友:
换板吧,这种一般是桥的问题,要不CPU

网友:
这板很便宜吧

网友:
一般有cpu供电不显示或者不跑码,都是cpu问题,,加焊一般能好,但是用不了多久。这种机器的通病,。

网友:
直接换吧,换了可以挣更多的钱

网友:
。没的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换版最好

网友:
修过很多,这个主板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