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00 键盘导致暗屏

楼主(2020-08-15):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Z400的笔记本,开始是大短,更换电容解决
以为好了,装好机开机发现暗屏,what?难道还有其他问题?于是又拆机,检查一下都正常啊,屏供电也有
插电开机正常的,有显示,奇怪
再装机,又暗屏,这问题出在哪里?
于是其他东西先不装,一个个试,发现装了键盘,屏就暗了,还有这样都事情?
键盘坏了?还是ec的问题?

网友A:
多年前修过保内的这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修过保内的这中问题,

键盘问题?

网友A:
键盘又个按键是息屏的按键,而功能键 Fn lock 是出于功能键状态,so 功能按键,单个按键短路就暗屏了, 我碰到的是间歇性暗屏,最后换屏 屏线 换了一大串才找到键盘故障的  后面还修过屏轴磁化 或者IO接口固定架磁化导致霍尔收到错误信号导致的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又个按键是息屏的按键,而功能键 Fn lock 是出于功能键状态,so 功能按键,单个按键短路就暗屏了,  ...

噢,原来是键盘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屏暗的修过几个,还么见过键盘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 几个屏线问题的   键盘 到是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