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7 p 疑似进水后重复开机画面

楼主(2020-08-15):
rt,手机小白一个特来求助,昨天把7p的屏幕用水冲了一下,当时屏幕出现一道斜的亮线以为屏幕坏了也没在意,结果昨晚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重启并无限循环开机画面。我先按照网上说的强制重启并连接itunes更新系统但一直失败提示报错4010,之后手机就一直出现连接itunes的提示画面,最上面还显示了苹果维修官网网址。然后今天拿去店里修,那个小哥看了一下确认前置摄像头有雾气说明原因是进水,也没拆开就告诉我出现这个画面数据基本上已经没了,修理的话不如直接换新的就让我回去了。

因为手机里数据还是挺多的我就想问一下数据还有办法抢救一下吗,如果手机变砖无法恢复可以拆开了从外部读取数据吗?另外真的无法通过修理恢复数据了吗?真的不值得修理了吗?送苹果官方维修还能抢救吗?修理费倒是小事最后换个手机也行但至少希望保留数据,希望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
ps:本人是女生因为什么也不懂所以送修注册发帖全靠弟弟帮忙,现在非常着急希望看到的小哥哥能尽快解答感谢!

网友:
系统搞了的话,资料肯定不在,

网友:
你已经连接itunes刷了,基本不能保数据了。如果不刷还有希望……

网友A:
I2C总线导致的  资料应该在的

网友:
问题不大,应该是外配问题

网友B:
这个一定是拆机芯片级维修了 先超声波洗完 把腐蚀芯片更换或者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定是拆机芯片级维修了 先超声波洗完 把腐蚀芯片更换或者重装

请问数据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呀,如果数据没了就没有拆开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导致的  资料应该在的

请问数据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呀,如果数据没了就没有拆开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
数据一定是没有了  修好了必须重新刷机才能开机的 资料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
你自己连接itunes的时候点的是更新系统的话,大概率手机资料是能保住的,如果是点的恢复系统,如果手机刷机进度条还没有走就报错4010,那么资料还是在的,可以断开前摄排线、尾插震动,再开机试一下,如果是恢复模式,就是手机显示itunes标示的那个页面,就用电脑爱思助手退出恢复模式看能否正常开机读取资料,如果不可以,可以用爱思助手保资料刷机,切记是保资料刷机,一般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要检查主板故障,排除后再进行上述操作。

网友:
报错了应该资料还在 找个靠谱的芯片级维修!芯片级芯片级 你去的应该是换换换外配这种

网友:
做维修这行见过太多  因为机器损坏或者硬盘损坏导致丢了重要数据的了 特别是MacBook的固态硬盘,数据无价呀,所以呢用电子产品的话最好养成定时备份数据的习惯,以防后患。另外想问下,你是手痒吗,居然用水来洗手机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数据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呀,如果数据没了就没有拆开维修的意义了

只要像你描述的一样,资料是还在的,刷机并没有刷进去,

网友:
报错4014,基本上都还没走到硬盘那里去,所以你的资料还在的 ,只要还是前置排线进水腐蚀了。修吧 找个能现场维修的店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