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进水不通电不触发 检修一例

楼主(2020-08-15):
客户前几天拿来说下大雨忘记关窗户,可能电脑进水,现在不通电了。插电源看电流0.033MA按开机键没反应,直接报价修主板通知后开始拆机。
板号:DAUM8CMB8C0 REV:C
发现进水位置如图:pl7 ,pl8, pl9 清洗后量测周边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查看反面D18,D20 LED指示灯的位置有也进水,烧黑的痕迹,清洗后发现R290已损坏,电阻一端焊盘已脱落。只能从旁边跳线过来了,同时补上330ohm的电阻。
接着插电D20亮了 2秒后熄灭,再按开机键仍然没反应。于是开始照着时序量测,发现RSMRST#3.3V 正常,slp-s3 slp-s5  run_on讯号都为low 0V,不正常,往前查3.3V_SUS  5V_SUS 1.5V_SUS 1.5V_DDR_PWRGD都正常,量到+15V_ALW时发现只有5.2V左右,正常是15V, 这个电压不正常,查看线路图,此电压由pu6提供方波信号给到pc107, +5V_alw经过pd6电荷泵升压到10V,再通过pd5&pc93升压产生+15V_alwp, sus_on开启pq13 D极拉low, pq14 3脚输出+15V_ALW. 用示波器量测pq14的3脚,有锯齿波,抓了瞬间波发现是15V起来又掉下,怀疑是PQ14损坏或哪里有短路漏电之类的,找了半天也没有现成类似这个pq14代换,只能先从周边电容查起了,分别断开周边可能拉低的电容无效。最后断开pq14的第3pin, 发现+15V_ALW还是只有6V左右。判定十有八九是PQ14坏了,等了2天元件到了,更换上去,通电直接D18 开机指示灯亮了,插屏幕已正常开机,量测+15V_ALW也波形恢复正常了。附图纸和点位, EC&BIOS 供参考!需要的下载

DELL N4010.rar

图纸+点位

DELL N4010 DAUM8CMB8C0 REV.C.rar

EC+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