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7R3 的问题

楼主(2020-08-15):
请教外星人 17R3的问题, 6代I7 屏是4K的,能正常进系统,在4K分辨率下,有时会闪屏,或会卡住黑屏1秒钟后显示正常,分辨率调到2K后,完全正常,屏已经换过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

我碰到过一台,要么不显,显了用起来一切正常,怎么晃动怎么开关屏幕都正常,开始也不觉得是屏线问题,搞到最后没辙了换了屏线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