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XG-D4820WA QPWBXG258WJN1 DUNTKG258WE 板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0-08-15):
如题,接到一台投影,上家将处理VGA信息的芯片拆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同类机器麻烦提供一下芯片型号

网友A:
这机器很贵,,市场拥有量不一定多,,,所以维修的一定少,,,很难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很贵,,市场拥有量不一定多,,,所以维修的一定少,,,很难遇到,,,

可能上家和顾客有矛盾,顾客叫我尽量找找看,
有心无力

网友:
现在只能HDMI,其它的用不了

网友(2020-10-04):
就是这个型号THS7347

网友:
你帮我查一下,P1709接口有没 压,是二个开关的

网友B:
这机机器直接报灯炮指示灯亮,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机器直接报灯炮指示灯亮,不能开机

机器顾客早拿走了,现在没有机器,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