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怎么检查固态硬盘的好坏或者性能下降了?

楼主(2020-08-15):
兄弟们,怎么检查固态硬盘的好坏或者性能下降了?

网友A:
HDTune Pro跑一下文件基准,看读取、写入的曲线。注意选择随机,不要选择全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Tune Pro跑一下文件基准,看读取、写入的曲线。注意选择随机,不要选择全零

有什么数据参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