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上电到0.9A 触发掉电,按一下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就关机

楼主(2020-08-15):
板号DA0GC5MB8F0,示波器测掉电的一瞬间,只有显卡供电没出来,其他电压都正常。显卡供电芯片是老式的,没有VID组合,也没有IC总线。只有个EN 脚控制,示波器测量瞬间是高电位,证明问题在显卡供电本身。最后换芯片修好了。型号是 MAX8792ETD+T,,这个型号用的不多。暂时只有E40用。

机器修好了,可以听到滴滴2声响,显卡供电0.95V。电流1.2A,走码跳电流正常。但是接屏没图像,最后加热显卡核心才可以显示了。显卡通病216-0728018,请允许我做个悲伤的表情。一个机器2故障,这怎么办啊?
加热显卡亮机了,但几天后就坏了,客户还得来找我。
换块主板也不是很贵,只是这个显卡是通病。客户早晚不会饶了我,还得找我包赔。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哪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老机器了不知道以后能不能修到这类的 不过学习了

网友:
E系列低档货,又是老掉牙的机器,换块主板可能比手工费还便宜

网友A:
黑角桥又不是很难搞,重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角桥又不是很难搞,重做一下就好了

什么你说黑胶显卡不难搞,我邮寄给你,你来帮我搞。我重植黑胶 得2小时,况且我肯定不重植,用不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你说黑胶显卡不难搞,我邮寄给你,你来帮我搞。我重植黑胶 得2小时,况且我肯定不重植,用不住

本来就不难搞,重做一下要两个小时说明你本身的问题,虽然桥爆的几率也是有的,但不会很大,一个小时内是完全可以搞定的,包含拆装机,这个机重做显卡后需要摸着铜管开机判断散热铜管的好坏,很多都是由于铜管不导热所以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难搞,重做一下要两个小时说明你本身的问题,虽然桥爆的几率也是有的,但不会很大,一个小时内是 ...

1小时重植还包拆装,吹牛还是要打草稿的兄弟。这个黑胶的芯片当温度达到熔点后,得用力撬芯片才能下来,每次都有多少几个部位掉漆。所以得先补绿油+紫外线曝光,再修补焊盘上锡,再除锡。不顺的话还得重复上述步骤。你还1个小时,这还没算处理芯片上的黑胶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小时重植还包拆装,吹牛还是要打草稿的兄弟。这个黑胶的芯片当温度达到熔点后,得用力撬芯片才能下来, ...

呵呵呵呵,笑了,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一般情况都不用补线,说了你也不信,没办法,你觉得难就难吧

网友C:
我碰到独显的E40  都是让客户换集显主板 不然等死吧

网友:
不如换板了

网友:
确实,这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独显的E40  都是让客户换集显主板 不然等死吧

对头,换成intel集显主板就OK了。还要测试一下散热铜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
你先把钱收了,然后再说以后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你说黑胶显卡不难搞,我邮寄给你,你来帮我搞。我重植黑胶 得2小时,况且我肯定不重植,用不住

本来e40的黑胶显卡很好搞

网友D:
e40黑胶就一点,很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0黑胶就一点,很好搞的,

4个脚+边缘中间4处,共8处灌胶。不像DELL的主板就象征性的点几个小点

网友:
看来示波器很重要啊,能够节约很多时间,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此处划重点,E40,独显主板直接换集成。

网友:
角桥又不是很难搞,重做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