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H3005不开机

楼主(2020-08-15):
一台联想 H3005主机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开机按键

网友:
风扇转,不开机,键盘灯也不亮,换内存试了,也不行

网友:
看一下诊断卡跑码多少?

网友:
主板问题,如果是AMD COU,重点留意一下上边的电容

网友:
键盘,就能检测内存和CPU!你看看CPU换个试试,我是小白,

网友:
也不测量 白票

网友:
不开机 问题多了去了,量量更健康。

网友:
发下主板的图片咯    要是集成U 看看u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