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底部有几条细横线闪,什么问题

楼主(2020-08-15):
细横线,消失3秒钟,然后闪5秒钟,反复如此,到底是逻辑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或者主板?请老手们帮判断一下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整个屏都正常,就是下面闪6条细线,闪了显示,几秒后又闪,27寸的显示器

网友:
这是三星19寸屏的专利,温升了线多了。

网友A:
屏幕问题,有修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有修好的方法吗

我怕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估计费劲修了 有没有压平机

网友:
屏玻璃板坏了,没有多少维修的必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