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x rev:1.0 内存烫 问题 半过程 无某些电压请帮忙鉴别

楼主(2020-08-15):
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上电电流1.2A不亮,拆机,发现所有内存颗粒全部发巨烫,立即把八颗全拆了,其它暂时什么都没有做,上电,发现电流只0.31a,当然内存那边不烫了,内存烫时有内存电压1.33v,拆了内存后差不多还是这个电压,后来刷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结果两次都没有用,就是上电电流还是0.31a,然后就硬改屏蔽板载内存,结果还是失败电流依然是那样,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CPU有供电,显卡没有供电,大家帮我看一下子,这个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板载内存烫的时候把附近的桥也搞坏了,求助高人指点一下,在此万份感谢!!!!

后发现GPU没有供电是桥有个信号没有出来,结果我把桥换了,没有效果,后来又发现几个信号没有:无 H_DRAM_PWRGD   DRAMPWROK     H_CPUPWRGD

帮我看一下是不是CPU坏了.谢谢!!!

网友:
先查各路电压正常不,公共点电压测量,重点查显卡显存供电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啊,cpu坏的话就不修了,没什么价值

网友:
没有人帮忙啊,是不是只有换一下CPU才 能明确的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的修好了没,注意CPU旁边可能有断线,不过我的有断线,但是补了没有任何效果,还是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B:
内存我用打阻卡测试,各项都正常的.

网友C:
SR15G  I5 4200HQ CPU 坏了 换了很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我用打阻卡测试,各项都正常的.

估计是cpu了,我的换板了

网友:
我的是电源灯 大小写灯下数字灯,这3个灯亮 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15G  I5 4200HQ CPU 坏了 换了很多个了

花了几百块收了,不知道有没有同行要这个笔记本,就是主板坏了,估计要换CPU了,有谁愿意搞的,可以收回去搞一搞,扣扣,30866106

网友:
花了几百块收了,不知道有没有同行要这个笔记本,就是主板坏了,估计要换CPU了,有谁愿意搞的,可以收回去搞一搞,扣扣,3086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