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级滤波电容不良典型故障

楼主(2020-08-15):
后级滤波电容不良很简单的例子一台杂牌显示器驱动板。VIN由FR9886实现的由12V降压5V的开关电路。两颗16v220uf组成的后级低通滤波。其5v通过三端线性稳压输出3.3V,形成后级供电。

网友:
具体是什么故障现象呢?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电容质量不好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能说一下,问题故障现象吗?

网友:
学习了  只是没碰见

网友:
长时间温度高了,电容电解质干了,容量变小,虑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