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 3.0 不开机故障成功修复,看完记得评分!!!

楼主(2020-08-15):
前些天从顾客手里换下来一块点不亮主板,型号是技嘉 b85m-D2v rev 3.0  最近生意惨淡呀,平时在店里闲来没有事,就找出这块主板来研究研究。主板插上电源触发没有任何反应!不触发,那就按H81不触发时序来维修!    先测量VCCRTC 电压有2.9V 正常  RTCRST#  SRTCRST# 2.9V 电压都正常,接下来测量32.768 晶振两脚 电压,其中一脚有1.2V 另一脚电压为0V 不正常 !然后找来示波器测两脚波形,一只脚有50多Hz 另一只脚提示小于5HZ ,看来是技嘉主板的通病,记得上次还发过贴说过一块技喜H81因为手工差,没有修好!这次看到这个同样的问题,我心里就有一点怕怕的!好在这次协振电容电阻好像体积要大一点!管它了死马当活马医!这次我吸取了上次失败的一点点小经验,我没有先把电阻,协振电容取下,我是先换晶振,换好后故障依旧,然后我就把问题锁定在协振电容,电阻上。
 因为本人手工不是很好,所以为了减少因为焊接问题带来的对主板的伤害,所以这次本人不是一次全拆电阻电容,在拆之前先在主板上测量两颗电容对地阻值,都有814左右,对地不短路,然后对换表笔,红表笔测电容一端,黑表笔测量另一端测二极体值,发现有一只有数值变化,另一只没有变化,个人感觉这两个电容肯定有一只有问题!在别的板上找到两颗晶振旁边的协振电容,换上!测量电压分别为0.2V0.5V多点!为了确保检查晶振是否正常,用示波器专门测了两脚,漂亮的波形出来了,且上面显示32.79Khz 。应该是修好了晶振!  这个时候我迫不及待的是点开关!结果是发现电源风扇还是一动不动!
主板还有其它的问题????于是我找来时序再查不开机条件! 挨个测量各个条件,直到最后RSMRST#都有3.3V正常!条件正常就是不开机,这是为何?接下来查主板触发有没有动作,且到哪一步了!

实测 开关------IO 104脚 有3.3-0-3.3   IO-------南桥 101脚 3.3-0-3.3V跳变   南桥-------IO  0V-3.3V持续高电平  iO------绿线 105脚 3.7V-0V 持续低电平!条件满足,但所有风扇还是文丝不动!问题出在哪里呀?
这时我就怀疑是IO 有问题或者是PSOn 条件不够,我查了一下网上PSON 要满足5V电压 而这里它才3.7V 是不是这个电压不够导致不开机呢?然后我就查PSON相连接元件 只有一个B360电阻 和BC147  测了一下pson 对地阻值有700多,没有短路,所以BC147没有去管它,然后测一下B360电阻一端有5V上拉 另一端为3.7V 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接触不良呀,于是在主板上测其阻值有20K ,也是正常 。想想还是把它换了再说

    位置B360电阻比较小在两个电容底下,为了好操作先摘了两颗虑波电容,换了一个阻值相当的15K电阻上去,结果电阻变为3.8V!触发会变为0V低电平!这时的我突然想到,要不用镊子短接绿线,黑线看看电源会不会触发,结果是拔下电源短接绿 黑线,也没有动静。原来这个电源也坏了!气死我了!害的我搞了半天!换上其它电源结果主板OK了! 修好试机效果如图!修主板真是不易!能修好就更难!发贴是希望能帮到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也希望各位看官能积极帮我评分,评分不扣你的分!加分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 !多谢大家!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晶振有问题的机器。维修还是在细心

网友:
大家看了不给力呀,不支持加分呀!这样的话下次写贴要设权限了!

网友:
给分享经验的人加分了

网友:
楼主威武,维修不易

网友:
不容意啊  晶振正常的时候应该就修好吧了   测机器还是用新电源测稳妥

网友:
看来我还要努力学习中

网友:
看到最后,是电源坏了,真醉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详细,专心,为修之路增加经验值!

网友:
技术一流,含金量高

网友:
也就是说,主板的晶振不出时钟,然后修好了,atx电源也有问题,总结完毕。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万分感谢大家帮我极积评分!!你们的认可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网友:
上次碰过H81华硕的,也是32.768没起震。外围换完还是不行,真不想动桥。然后想想估计是哪里漏电。上洗板水冲几次BGA引脚,上烤箱烘干搞定。

网友:
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

网友:
楼主好棒,技艺精湛,我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