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几块技嘉X58主板怪问题

楼主(2020-08-15):
技嘉X58-UD3R主板用FB版本BIOS一切正常(比较旧的版本),升级到最新BIOS以后(升级其它版本BIOS也不行),4条内存单独使用都正常,但是只能同时使用三条内存,靠近电源插座那一条不能用,就是不能三通道。而且不能使用至强的6核CPU,4核CPU正常使用。可以肯定这个型号的主板可以上至强6核CPU.换过很多版本BIOS都不行。

网友:
BIOS是否支持,还有内存频率是否一样,内存供电是不是不够或虚短(卡槽)

网友A:
这板子,BIOS没有更新了吧

网友:
cpu又没擦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BIOS没有更新了吧

更新了也不行,更新了BIOS,靠电源插座的内存槽就不能和其它槽一起使用。单独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BIOS没有更新了吧

更新了也不行,更新了BIOS,靠电源插座的内存槽就不能和其它槽一起使用。单独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X58莫名其妙的问题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