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提示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8-15):
请教各位大哥,笔记本开机提示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小白!!!!BIOS设置问题吧!看下启动项,顺序

网友A:
山寨垃圾本的通病,,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垃圾本的通病,,系统问题

这种装系统都难装

网友:
系统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垃圾本的通病,,系统问题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找不到系统

网友:
不是系统就是硬盘挂了。山寨本就这样。

网友:
系统坏了 硬盘坏了

网友B:
装个系统,多大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系统,多大点事

你怕是不知道山寨本的驱动有多难搞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设计不正确,有的三星笔记本CMOS电池没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看模子应该是个天宝的山寨本 建议直接不修了

网友:
这系统真装不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今天同样遇到,山寨本,一般硬盘坏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吧

网友:
后边输入win10

网友:
必须要原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