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电源HK700-35FP

楼主(2020-08-15):
求助航嘉电源HK700-35FP的待机芯片型号多少,原电源待机芯片炸裂烧糊了,看不了,希望那个师傅能说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配上一张照片......

网友:
这板子,BIOS没有更新了吧

网友A:
没有图片,这个芯片烧糊了

网友:
500W的 这有一个是用TNY278,这是副电源,很多型号用这个

网友B:
我有一个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会修电源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这个芯片烧糊了

副电源用TNY277,很多型号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副电源用TNY277,很多型号用这个,,,,,,,,,,,,

兄弟确定这个型号,不然上去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会修电源 哈哈

估计哪里有短路,输出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确定这个型号,不然上去就烧了

这个只是一种可能,你需要根据时基电路确定是否正确..............

网友D(2020-10-03):
这电源我修了一批 挖矿用的 都是开关管坏的多 也有7脚芯片烧掉的 温控电容都裂了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我修了一批 挖矿用的 都是开关管坏的多 也有7脚芯片烧掉的 温控电容都裂了

这电源还有温控?温控部件在哪个位置?

网友E:
为了这个帖子,今天特意高价收了个,确认是TNY278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这个帖子,今天特意高价收了个,确认是TNY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