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着玩!刚学会烧机,今天就

楼主(2020-08-15):
小白,修着玩!刚学会烧机,今天就试了一下!
坏显卡,正常亮机,打不上驱动,GPU-Z检测不到显卡主频,显存!
测出来电容两端都是5∩
刚开始没烧出来,
换到背面,才测出来,一只三腿儿,小管没阻值了!用烧机方法测出来了

网友A:
看上楼主这个灯了 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楼主这个灯了 是怎么制作的

就是在电源线正极上并了一个5V的LED灯,负极搭铁,每个元件有正负极,当测到负极接地脚时,LED就亮了,,测到正极灯会微亮,阻值大的就不亮!!这样我们找到不亮,或微亮的的那个针脚,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电源线正极上并了一个5V的LED灯,负极搭铁,每个元件有正负极,当测到负极接地脚时,LED就亮了,,测到正极灯会微亮,阻值大的就不亮!!这样我们找到不亮,或微亮的的那个针脚,烧机!

正极并连两根线,一个LED,也能当负载,这样测那个接地,也不会烧其它元件!另一根线就能烧机了,没有LED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上楼主这个灯了 是怎么制作的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可以发个图上来吗?

网友C:
人才啊 这种自制东西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才啊 这种自制东西很实用

是啊

,我没钱买稳压电源,只能做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可以发个图上来吗?

用手机充电器,提供5V电压,经wifi模块,稳压成3.3V,电流0.5-0.7A左右,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充电器,提供5V电压,经wifi模块,稳压成3.3V,电流0.5-0.7A左右,够用了

谢谢楼主 有这个图就看明白了 原来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有这个图就看明白了 原来这样的

我是小白,对电路一头雾水!只能用这个笨办法,找接地!测不接地的那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对电路一头雾水!只能用这个笨办法,找接地!测不接地的那端,很实用

找接地 其它可以万用表啊 这个测试短路和烧机有点实用

网友D:
有创意,可申请专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创意,可申请专利了

网友:
人才不可多得啊

网友E(2020-09-17):
5v充电器头接输出线接一个1117  然后接楼主的电路思路 是否也可行 ?回头我也试着做一套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充电器头接输出线接一个1117  然后接楼主的电路思路 是否也可行 ?回头我也试着做一套   感谢您的分享

可以试下

其实弄个5V和3.3V的稳压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充电器头接输出线接一个1117  然后接楼主的电路思路 是否也可行 ?回头我也试着做一套   感谢您的分享

1117是啥

呀!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做成,,怕烧坏别的元件的话,就在正极串连一个5V的钨丝小灯泡来消耗短路连电的电流!

网友:
能人真多哈,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