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3 进水维修

楼主(2020-08-15):
1.今天接到一个惠普的暗影精灵游戏本进水,进水后客户自己多次插适配器试着开机,进水大概5天左右。机器型号:TPN-Q194,版号:DAG3AAMBAG0 REV:G
CPU:i7-7700HQ 显卡:GTX 1050Ti

2.拆下主板发现明显进水烧黑的痕迹

3.更换烧黑的电容,清洗并加焊供电芯片引脚

4.可调电源设置限流保护,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自动跳变0.17几次可调电源就限流保护了
5.对各大电感打值,发现显卡供电电感跟CPU供电电感打值005,其它电感打值无异常
6.对公共点打值,发现也是005,拆掉电阻再分别对前后级打值,发现是后级短路005

7.难道是显卡或者CPU挂了?
8.把打值为005的显卡和CPU供电电感一端都撬起来,再测公共点打值470(心想要是显卡挂了还好说,CPU挂了就没得玩了)

9.一般CPU电感打值就是比较低,还是先把CPU的电感依次焊接回去,再打公共点的值,发现公共点打值没有变化(看来不是CPU短路,不错!)
10.在就剩显卡供电的3个大电感了,前两个焊接回去后对公共点打值依然没有变化,当焊接第三个电感后,打值又变成005,难道是这一路显卡供电有问题?
于是拆下这一路的供电芯片跟电感

11.把公共点电阻装回去,再接上可调电源,发现已经有0.004待机电流了,但是按开关没反应

12.接上原装适配器再按开关,可以正常上电,CPU和显卡也发烫,装上散热器接上屏,等待了5秒左右正常亮机,提示CMOS错误
13.接上硬盘电池开机,进BIOS设置时间后重启正常进入系统

14.最担心就是独立显卡用不了,打开设备管理器,看到GTX1050Ti的那一刻,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巨石,随后测试其他功能暂未发现异常

15.至此维修结束,此帖就是现在用客户的机器发的,附上此主板亮机后的各大电感打值图

不知道拆了一路显卡供电有什么影响,还请有经验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游戏试试看 会不会死机

网友:
mos管烧掉了最好还是换一颗

网友:
拆了一组 用大师压力测试看会不会有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这板子,BIOS没有更新了吧

网友:
多项电杆只是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普通模式下不会感觉有任何变化,但是一旦玩大型游戏就发挥作用了,如果功率跟不上就直接掉电了,这个后续需要关注下

网友:
翘电感不是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A:
应该是上管穿了,

网友B:
拆上路肯定不行,买这个电脑都是游戏的

网友:
供电上管击穿不需要拆翘电感,直接测上管G脚能测出来是哪一个坏的。

网友:
修过一个烧集显供电的。。。。。。。。。。换好居然能开机进系统 跑分也正常呵呵

网友:
应该是一路显卡供电复合管,上管击穿了。显卡没坏万幸啊

网友:
进水的烧坏比较麻烦 厉害了

网友:
修好就是强

网友:
最好补上,不然显卡供电电流不足吧??跑跑3D MARK ,MOS管你没量过有无短路???

网友:
后续来了,鲁大师跑分显卡只有1万多,禁用集显用独显进英雄联盟,FPS只有5,根本没法玩,看来这一路供电是不能少的,已经订了一个供电复合芯片,等待芯片干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上路肯定不行,买这个电脑都是游戏的

设备管理器能显示独显,但实测无独显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管穿了,

对这装的是复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