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烧电源接口

楼主(2020-08-16):
保护管都烧掉了  刮骨 补。。。

网友A:
厉害 这都可以            是我都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都可以            是我都得放弃了

保护隔离前端烧了,前后没有其他芯片还好,不然估计也没戏。

网友:
厉害,还好没烧的好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