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片同型号的碎屏,我主要想拆

楼主(2020-08-16):
跪求一片同型号的碎屏,我主要想拆上面逻辑板上的这个芯片,谢谢啦 #碎屏回收#

网友(2020-10-03):
大佬我想问一下,我有个156zan03.3的屏幕,液晶显示正常背光闪烁,高亮闪烁不明显,亮度越低闪烁越明显,且有规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实在不知道这块屏幕的电路小板上哪一块是背光输出,我是小白,之前看了你的帖子那个40pin的接口,我也在尝试diy屏线,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知道这块屏幕的电路小板上哪一块是背光输出,我是小白,之前看了你的帖子那个40pin的接口,我也在尝试diy屏线,可以交流交流

有一个带大电感,接到灯条排线的,那部分就是背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