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H61BMHS TH61 断电重启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8-16):
故障现象是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屏幕不亮,在线测电源24针和CPU单4针瞬间都有正确的电压,无明显短路迹象。不上CPU的时候,风扇持续转不掉电,上了CPU转一下就停。
在不安装CPU的时候,4片UP6281驱动的管子都无电压输出,但供电端12V都有,所以只有利用通电的瞬间来查故障点,后检测PU2 PU3 PU4驱动的管子在风扇转的过程中都有电压输出,唯独PU6驱动的PQ18 PQ19 PQ20始终无电压输出,在线测三个管子都无短路,怀疑PQ18断路更换无果,后拆掉并联的PQ19 PQ20下管,PQ18的源极S也还是无电压。至此怀疑PU6驱动电路存在故障。
查PU6 UP62814脚有12V供电,6脚接地也无断路,8和5脚的高低驱动端到三个管子的G电路也无异常,无断路开路现象,查2脚SPWM1有1.2V左右电压输入,但8脚和5脚始终0V。
因手头没有UP6281,就想着能否把好的PU4和怀疑有故障的PU6互换,看PU6能否输出电压,更换后,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PU6 PU4驱动的电路都有电压输出,主板点亮了!不解不解。
亮机后测试PU6驱动的PQ18 S极电压在4.5v和5.5V之间,屏幕亮了以后稳定在5.5V。
PU2 PU4驱动的管子S极电压1.0V,PU3驱动的管子S极电压是4.5v。
本人小白,刚学主板维修,为什么会有不同电压输出?望各老师指教。
上几张相关的主板图片。

网友:
不错哦 小白都可以修理主板了

网友A:
哪里谈得上修啊,只是有点无线电知识,瞎折腾而已,这个板子拆装的件不少,其实一个也没有更换就好了,最初是把这个板子的IO换到另一片维修中的板子,后发现论坛中好多文章说这个IO IT8728F不怎么好代换,就又把这个IO换回来了,几个场管也拆过,PU6也调换过,其实一个元器件也没有换,就自己好了,真是奇怪了。

网友B:
PU1是V_AXG电压输出跟CPU供电分开来的,本来亮机前就没有电压输出,有些甚至亮机了也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要进入系统才开始有电压。得出结论主板本来就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U1是V_AXG电压输出跟CPU供电分开来的,本来亮机前就没有电压输出,有些甚至亮机了也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要进 ...

多谢您的指导,那为什么不对换PU6和PU4的时候开机频繁开关机还不显示呢,不显示也许是断电来不及显示还好理解。详细的电路我也不清楚,所以会有好多的疑问。

网友:
多谢各位,我文中的PU1应该是PU6,图片中显示是对的,但文字说错了,我已经修改过来了。

网友:
其实就是脱焊了,两个管子一换就好了,两个管子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指导,那为什么不对换PU6和PU4的时候开机频繁开关机还不显示呢,不显示也许是断电来不及显示还好 ...

假如V_AXG是坏的,你加个显卡一样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U1是V_AXG电压输出跟CPU供电分开来的,本来亮机前就没有电压输出,有些甚至亮机了也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要进 ...

你复制我的回复干嘛?想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复制我的回复干嘛?想水分?

最后的结论是虚焊了还是本身就没坏?上电就掉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支持迅维,学习技术

网友:
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谈得上修啊,只是有点无线电知识,瞎折腾而已,这个板子拆装的件不少,其实一个也没有更换就好了,最初是把这个板子的IO换到另一片维修中的板子,后发现论坛中好多文章说这个IO IT8728F不怎么好代换,就又把这个IO换回来了,几个场管也拆过,PU6也调换过,其实一个元器件也没有换,就自己好了,真是奇怪了。

说明有虚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