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大佬个主板USB不识别问题,希望给些建议

楼主(2020-08-16):
V星z77主板,之前一直用的很好,最近研究黑苹果,多次安装等操作后,偶尔一次重启发现usb键盘鼠标都不好用,供电正常,无法识别使用,u盘等也无法引导,硬盘引导进入系统后所有usb设备又可以正常使用,因为我操作更改设置导致重新刷过BIOS,但刷后也没发现问题,现在是更换了bios芯片,开机正常,ps2口识别鼠标还是键盘也都正常,就是usb设备仍然无法识别。不知道如何维修,本人只是爱好者,只是会简单的使用万能表,使用电烙铁和风枪,希望维修大佬能帮忙提点提点

网友:
防尘补丁一枚

网友A:
有防静电管的话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防静电管的话拆掉!

完全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C:
做系统解决不了  要换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系统解决不了  要换桥了

PS2接口开机正常,usb进入系统正常,目前usb开机无法识别只有桥的问题了吗?

网友:
南桥原因居多

网友:
上V星官网下载驱动试试,有万用表可以测试下USB5V供电是否正常,待机和开机都测量一下。关机状态下测量USB和桥链接的脚位阻值是否600左右?有图的话可以查南桥边的USB排阻

网友:
BIOS程序刷官网的,还是不行就是桥问题啦

网友:
如果鼠标键盘都好用,仅仅是USB不好用,可以查查USB驱动芯片周边电压是否正确,或者芯片是否完好(要不换一个试试)?

网友:
V星板子一般量USB线路的5V和信号电阻

网友:
一般都是小电阻问题,一个的话直接用焊锡打通

网友:
板子不错,加油修。楼主张口就问,也不好好搜帖子,读帖子。答案就在论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接口开机正常,usb进入系统正常,目前usb开机无法识别只有桥的问题了吗?

哈哈我有一块服务器主板跟你这一模一样 进系统usb能用 开机时候啥用不管 你在换几个bios刷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知道如何操作

他说的是主板后面的USB接口旁边有没有6脚的小芯片,很小的,有的话拆掉试下。

网友:
USB接口附近六脚防静电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后再试下,不行就去做个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同问,我有块板子USB有一部分不好使,不好使的口对地阻值也正常,跟好使的口一样。但是插上就是不识别

网友:
等大师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