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论坛首发华硕型号ADOL14F超极本,板号X403FA REV2.1维修站出品原厂BIOS

楼主(2020-08-16):
19年新出的华硕型号ADOL14F超极本,板号X403FA REV2.1 维修站出品原厂BIOS

这BIOS论坛还没有,请各位亲加点分哦!

网友A(2021-04-10):
有个机器掉电   触发电流到0.5A  供电都有了   刷下BIOS看

网友B(2021-05-22):
好用,亮机快,就是LOGO变成华硕的了。

网友(2021-07-30):
下载一个试试看

网友(2021-08-29):
刷上正常秒亮但键盘背光灯不亮了

网友(2021-10-23):
我这电脑关机后有0.67a的电流,过一会降到0.32a,下载来试试,

网友(2022-02-08):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遇到偶尔亮机故障
下载试试

网友(2022-05-28):
该附件无法读取是咋回事啊

网友C:
这是i3的还是i5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i3的还是i5的啊?

这个是通用的工厂BIOS,对上板号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机器掉电   触发电流到0.5A  供电都有了   刷下BIOS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台

搞好了   感谢

网友D:
方便指点一下吗?修了两天没头绪了

网友(2023-03-14):
正好需要

网友E(2023-06-05):
引用 网友D:
方便指点一下吗?修了两天没头绪了

搞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跑0.5之后掉电的,电压都出了

网友(2024-03-21):
有个不待机正常,不触发的,刷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亮机快,就是LOGO变成华硕的了。

这不是就是华硕的本子吗?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E:
搞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跑0.5之后掉电的,电压都出了

搞好了没  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