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A/M.2 15 秒关机

楼主(2020-08-16):
主要是论坛暂时没找到点位  , 发出来让有遇见的可以借鉴一下 。

网友:
是开焊了吗?????

网友:
简单直接问题

网友A:
没有点位,可以usb供电的地方哗啦,南桥附近的排阻,
或者usb供电口的电阻 822  4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可以usb供电的地方哗啦,南桥附近的排阻,
或者usb供电口的电阻 822  472

排阻还好查点, 分开的 一组一组的就不好查了 。

网友:
华硕的主板15m一般都是usb

网友:
这不等于盲修啊,厉害了

网友B:
也只有ASUS一直有15S这毛病

网友:
一直延续下去

网友B:
要是USB3.0导致的检测问题15S怎么修呢!

网友C:
这个板,我修过,当时是换了图上822好了,维修过过程是风枪吹着块就正常了。冷机故障依旧,然后就换822这里是USB-OC#信号

网友:
有时这就是生活费啊

网友:
学习了,涨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只有ASUS一直有15S这毛病

V星主板也是有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的

网友:
b85两年前碰到过,加了一个跳线帽,现在还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USB3.0导致的检测问题15S怎么修呢!

USB3.0和2.0 是一样的检测供电

网友:
看到简单一坨锡,但是我想楼主没点位图的情况下找到位置肯定下了功夫跑线了。

网友D:
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

网友:
华硕主板15秒断电,都是USB3.3v检测电压出问题,一般情况下换usb 5v分压的电阻 822  472即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我修过,当时是换了图上822好了,维修过过程是风枪吹着块就正常了。冷机故障依旧,然后就换822这里 ...

其实如果有经验一点的,现在的新华硕板,信号都是0402的小电阻,唯一还在用排阻的就只剩下USB co#还在用822 472 这一对了,一眼就看到了,如果只想快修搭锡,并不需要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

是USB#OC检测信号,电压偏高就会不正常。系统会警报

网友E:
点位图应该有吧。记得有下过H110M-K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应该有吧。记得有下过H110M-K

l论坛暂时没有  。

网友:
华硕通病,有点位分分钟秒。

网友:
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2020-11-10):
楼主,可以拍一个cpu座下面的那一堆三极管旁边的电阻电容看看吗

网友:
这不等于盲修啊666

网友(2021-01-07):
感谢您分享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