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N4030图纸,显卡问题求帮忙解决

楼主(2020-08-16):
戴尔N4030笔记本,开机8短报警,不显示,查表得知显卡部分问题。
将独显供电断开,报警变成3短,不显示。
报警不显示,可以按开关关机、开机。
在此先把图纸奉上!

网友:
屏线屏,外界屏试试换显卡

网友:
怎样屏蔽独显,达到正常使用集显的目的,望大神指导!

网友:
遇见Dell n4010  4030 4110 m5110等型号开机不显报警的,可以先加焊显卡,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不搞独显,返修太多。我的想法是屏蔽掉独显,直接用集显,修独显直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