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通病秒杀510S-14IKB板号LA-E221P

楼主(2020-08-16):
不触发二修机,上手拆机拨电池先测量公共电压与待机电压是否短路,然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公共电压肯定没有 拆板第一时间先量充电芯片第一脚ACIN第18脚DCIN电压正常10欧电阻也ok,第一脚PR306电阻392k有发霉了,对量392k阻值一直跳变,图2这个PR306电阻发霉用易坏。

网友:
厉害了 我现在也在修这块,通电有待机按开关电流上到0.065.1.2v没出还有0.6也不出等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
你们怎么有这么多秒杀机器

网友:
厉害了 ,真的要多看图纸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步到位,厉害

网友:
电阻发霉,电压不稳

网友:
上家怎么修的,19v不出也没修出来?

网友:
Acin
不出上家也没修出来。

网友:
进水了吗还是环境潮湿导致的发霉

网友:
上家也太菜了 就只直接飞线也能解决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A:
这通病修过几台,基本这电阻问题

网友:
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

网友:
感谢 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吗??

网友:
我的触发0.03 。  没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吗??

不是进水机丶受潮电阻发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进水机丶受潮电阻发霉

我的这里 俩电阻都正常, ACIN只有2.2   拆了电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里 俩电阻都正常, ACIN只有2.2   拆了电容也不行

能触发0.03,查下小电池RT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里 俩电阻都正常, ACIN只有2.2   拆了电容也不行

能触发0.03,内存1.2v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修过

网友(2020-11-21):
楼主厉害,图纸哪找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能给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这通病修过几台,基本这电阻问题

也就是这个位置吗

网友:
这种发霉的是不是都那里容易发霉呢、

网友(2024-09-29):
LA-E221P 图纸

310S-14IKB LA-E221P.pdf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方向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