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NOTE顶配板开机键固定针没了,怎样可装上

楼主(2020-08-16):
因更换开机排綫没了键固定针,有方法可装上?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没了装个寂寞 某宝买针呗又不贵

网友:
买买买,换换换

网友:
换整个壳

网友:
找根细钢丝弄一截插进去就可以了。鼠标滚轮处的弹簧就可以。

网友:
这个我有一大堆

网友:
直接去某宝买吧

网友:
这个就简单了,把老二拿出来顶

网友:
剪直插式电容脚,

网友:
某宝买针呗又不贵

网友:
用点AB胶试下看能粘住不

网友:
找细铁丝做个呗

网友:
找个包装盒上的塑料薄片,卡在按键后边用胶滴上

网友:
直接弄个小塑料片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