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3.0不出O_-RSMRST

楼主(2020-08-16):
今天(20/8/16),修到一块GA-H81M-DS2 版本是3.0。不开机,CLR_CMOS跳帽没有电压,查图直接飞线过去(万用表测量不通,断线,所以飞线),发现还是不开机(飞后有3V)。示波器测量晶振起振。
查EC(IT8620E),有待机3.3V,查RSMRST这个信号发现没有。COMS电路除了CLR_CMOS飞线出3V外,其他信号都处在3V没异常,晶振示波器测量也正常。追查RSMRST发现是两个管子控制,NQ19和NQ18。并来源于Q61经过R326得来。

测量发现NQ18,b级有0.6V,C为0,正常。NQ19,b级为0,C为0,不正常。拆掉QN19发现还是为0V。发现出了EC有个电阻相连,RSMRST直接就进桥了。

断开相连的电阻OR7发现有了,装上去又没了。就直接换了个EC。发现还是不开机。和原先故障一样。我把EC上的RSMRST脚跳起来有3.3V(没有点开机,忽略掉了这点)就直接从脚上飞线过去,小聪明,嘿嘿发现不行。只要连上EC上RSMRST脚,就拉低0V。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结果。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台板的EC不和笔记本样没那么多信号,也查不到。所以在我认为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死活不出来,反而断开OR7出来3.3V。只要和EC相连就被拉低,阻值也是有的。所以请论坛大佬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时序图慢慢找 ,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时序图慢慢找 ,工作条件

能查的我基本都查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待机就那十一个条件,关键是我断开ec相连的电阻,就正常出3.3V.连接上就被拉低。

网友B:
你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不换个EC呢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一天能修个五六十片

网友:
桥坏的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不换个EC呢

兄弟我都说了换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一天能修个五六十片

然后你想告诉我什么问题?

网友:
说桥吧,就我一个疑问 断开ec rsmrst是正常的 连接上就是被拉低。不存在短路

网友C:
应该是EC里面有检测到不正常,内部拉低

网友:
换过。包括QN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EC里面有检测到不正常,内部拉低

我试过用电池的电和ec上的rsmrst连接。是被EC拉低。或许是ec还有其他条件不满足造成的。我认可你的看法。明天试试吧。

网友:
-RSMRST这信号需要待机正常 桥供电正常 深度睡眠高电平 才能发出

网友:
查R326,估计是它变值了。
曾遇到过NQ18 B极为0.6V,C极却为4.2V,总是高电平,更换NQ18、NQ19无效后更换NR202后正常了,原来NR202变值且不稳定,

网友:
直接拆了OR7应该就能开机了。 RSMRST, 南桥待机没有正常前被IO拉成低电平,南桥待机正常后IO开漏,RSMRST被外拉为高电平。有时南桥待机正常了但是IO没有开漏,这种情况断开OR7就相当于IO开漏输出了。

网友:
楼上收的对,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D: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经过安静的思考和发呆后。确定外围电路正常(不包括ec外围)。还是在ec身上。因为ec上的rsmrst就相当于短路状态(其实没短路),任何电压和它相连,就会被拉低。应该是ec条件还是没有,满足导致的。断开那个ec相连的电阻一起都是正常的,只能说明是ec某个条件没想到造成的。

网友E:
是否引脚EC没有焊接好?

网友:
试下换个R32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引脚EC没有焊接好?

放心不存在的。

网友:
or7断开一切正常,说明已经不在外围了,只在ec上找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经过安静的思考和发呆后。确定外围电路正常(不包括ec外围)。还是在ec身上。因为ec上 ...

rsmrst信号是从EC出来,到南桥的。
拆下OR7的时候,外围rsmrst电压正常了,说明外围没有问题,可以测下此时EC的114脚是否有电压输出加以验证。
EC更换了两个都没效果,且EC焊接没有问题,可以肯定EC没有问题,那就查EC输入电压及OK、G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rsmrst信号是从EC出来,到南桥的。
拆下OR7的时候,外围rsmrst电压正常了,说明外围没有问题,可以测下 ...

嗯。这个板子被留下了。等能修好后。会告诉大家的。我按照你的思路查一下电压、ok、gd信号。

网友G: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我也碰到过没修好啊,能不能恢复下啊

网友H:
断开电阻后是EC这边有3.3,换桥,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开电阻后是EC这边有3.3,换桥,嘿嘿?

是断开后ec那边问题  桥是有3.3v

网友I:
修好了吗。。。。。。。

网友J:
嗯,之前有修到过这种,是由NQ19拉低的电压。
但是,你这种情况,首先不能着急动南桥。
我这里有一份时许参考,在IO这个信号之前。
需要查上面的信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经过昨天的战斗,我终于修好了。是一个供电没有出来,外部叫28_3VSB。内部叫SYS_3VSB。修好后才知道,就是EC内部拉低了。条件不满足导致的吧。就缺少一个电压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吗。。。。。。。

答案在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之前有修到过这种,是由NQ19拉低的电压。
但是,你这种情况,首先不能着急动南桥。
我这里有一份时许 ...

修好,答案在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我也碰到过没修好啊,能不能恢复下啊

答案在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昨天的战斗,我终于修好了。是一个供电没有出来,外部叫28_3VSB。内部叫SYS_3VSB。修好后才知道,就是E ...

是不是他的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台板维修超过半个小时 就扔一边或者换板了

网友:
还是桥的待机供电问题啊

网友:
RSMRST脚待机好信号,没有当然是待机还没有好啦。查3VDUAL  5VDUAL

网友:
b85m-d3v  没有-RSMRST   我换的Q66  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