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映泰G41D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0-08-16):
    前几天朋友拿来一台G41的电脑,今天比较空,把维修经过发一下:
经试机,能触发,没有CPU供电

,经检测,内存供电正常,接着查CPU供电芯片

18脚,VCC5V正常,33脚VCC12正常,3脚EN不正常,只有0.45V,查图纸,发现该电压由Q28控制,

由于EN已经有0.45V,所以Q28已经正常开工的可能性较大,引起电压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图中的R170电阻偏大,或R174偏小,路线路,发现Q28位置如图,

Q28的C极经小孔,走图示电路到达R170 、R174及电源IC,经测量,R174阻值偏大,在料板上没找到5.6K的电阻,用一个4.8K的电阻代换,3脚EN电压变成2.1V

再测CPU核心电压已经产生, ,装进机箱,开机正常。

网友:
写错了,是R170阻值偏大,没找到地方修改,版主帮忙改一下

网友:
厉害了 ,电阻阻值大的,还是老机器

网友A:
现在还有G41可修啊                    ·················

网友:
g41这已经退市多少年了,见不到了

网友:
学习到了,这种信号拉低的问题很常见

网友:
楼主技术基础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深厚,我这有片昂达双内存的的板子,没时钟,换了时钟芯片还是没,然后没动力了。

网友:
靠技术吃饭,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G41可修啊                    ·················

多着呢。因为这板子带并口,雕刻机,3D打印,喜欢DIY用这类板子。

网友:
手艺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5.6K应该不难找。不过信号电压稍高一小点点能开启就好

网友:
牛啊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G41上e8500还可以用用的。我这还有两台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实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