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主板通病维修GA-B75-D3V REV1.1和GA-H61M-DS2 REV:3.0

楼主(2020-08-16):
如题两块技嘉主板通病
GA-B75-D3V  REV1.1开机风扇转一下,不能再次触发。如图红圈的的直接秒杀。
GA-H61M-DS2 REV:3.0 可以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亮下画面就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不自动重启。
最后附上两块主板的亮机BIOS GA-H61M-DS2

网友:
谢谢分享,说说移除电阻、短接2脚的由来最好了···

网友:
这是经典案例了

网友A:
楼主最好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明显楼主已经表示修板要快,再找件换上浪费的时间可以秒杀7、8片板子了。所以拆,拆,拆。

网友:
这两块板都有点老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检测

网友:
第二块主板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第二快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呢?确实碰到几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那是短接IO芯片的两个脚位吗

网友:
掉电是什么问题?vin检测?还是刷bios

网友:
这板子修的最多都是blos 问题

网友:
手里有H61-DS2  有时候正常点亮,有时候电源保护,触发风扇不转,绿线被拉低不能再触发。

网友:
检测电阻的问题   这个技嘉应该是  用料问题  还有就是BIOS 一个劲的坏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速度秒杀,改日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现在维修讲究的是快、准,确实大师这番操作让我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2-12):
学习学习 楼主厉害 步骤很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2021-02-10):
解决过一块,电压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