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b被拉低一般干啥?电容拆了几个没反应

楼主(2020-08-16):
华擎h81,有点位图,有个沉睡电路,p沟道管,插电就是高电平,开机触发时拉不低g级,没有3vsb,短接mos管发现3vsb被拉低,去的地方太多了,拆了几个滤波小电容电压还是不对。一般干啥呢?去那么多地方,总不能都拆吧。。。有啥通病么。。。。

网友A:
看来你是二班的  一般是干桥和网卡    至于通病么 那就是干桥

网友:
3vsb一条道上的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二班的  一般是干桥和网卡    至于通病么 那就是干桥

桥上首先怀疑的,但是主要是干桥我就不干了,所以问问,低端版干桥不划算,最多加热吹一吹

网友:
啊?h81啊,低端版也这么这么折腾么,料板也少,缺配件。

网友:
可以尝试用烧鸡

网友B:
烧过,南桥能煎蛋了

网友C:
原来遇到过GA-H81M-DS2出现这个故障,直接当废板了,

网友D:
H81  3VSB短路基本桥挂了!无修复价值了!

网友:
想都不要想,就是桥挂了

网友:
你再测下USB口看看,烧鸡能煎蛋了就直接换个桥呗。料板总该有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维修的标榜,没有特许需要,200元之内的二手直接换,。。。。。。。。。。。。。。

网友:
时间的效率很重要,做有价值的事情,,,,,,,,,,,,,,,

网友:
下载的分应该够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过,南桥能煎蛋了

都能煎蛋了  能不坏吗   就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遇到过GA-H81M-DS2出现这个故障,直接当废板了,

是的,h系列的板,维修价值真不大。新的都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1  3VSB短路基本桥挂了!无修复价值了!

幸好当时遇到过GA-H81M-DS2的3VSB短路故障,没有再一路拆,直接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