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的主板如何刷写bios呢?

楼主(2020-08-16):
昨天有个同行送来三块主板,MSI的B150-ICAFE。PCI插槽附近的型号是MS-7996.VER:1.3。开机转一下就停了,一般这种问题是,bios程序坏了。正好,还有一块是不开机的。我把bios芯片互换了,就好了。可是,我还要维修别的主机,我就用编程器,我把程序读取出来了。然后,写入有问题的程度块。还是转一下就停了。我想知道现在的bios如何写入呢?我用编程器,自动擦除,自动写入,自动校验。都是正常的流程走下来的。在线请教老师,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3板斧  查通病的  还是别搞这行了

网友:
主板也得改ME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1.8V的BIOS芯片呀?

网友B:
开机转一下停,华硕的机器修了那么多,没见BIO有问题,难道MSI的就BIOS这么容易坏,换了程序不行就不 在这条路死扣。

网友C:
他是互换了下直接亮了,证明还是bios问题,建议改me教程学习起来,要不就某宝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板斧  查通病的  还是别搞这行了

用原装的,就好了。你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D:
传说中的低压芯片,然后需要合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机转一下停,华硕的机器修了那么多,没见BIO有问题,难道MSI的就BIOS这么容易坏,换了程序不行就不 在这 ...

用另一主板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他是互换了下直接亮了,证明还是bios问题,建议改me教程学习起来,要不就某宝淘

师傅,哪里有教程了?谢谢。

网友F:
用原装芯片就好了,换芯片后烧录原装程序也好了。真的学习了,

网友G:
控制变量法,互换BIOS能解决,就可以定位问题了,这个没毛病。去某宝买个10块钱全套课程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控制变量法,互换BIOS能解决,就可以定位问题了,这个没毛病。去某宝买个10块钱全套课程不就可以了

有呢?课程名称叫什么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低压芯片,然后需要合成的

有教程吗?我想学学。必有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另一主板的程序就好了。

具体不知道,或者你可以去找一下卖RT809F刷BIOS读写器的卖家 肯定有啊

网友:
会不会是存bios的芯片坏?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是ME不匹配 100系列开始用V11的me了  也就是csme 主板还好 官网可以直接down到完整的bios  笔记本的就需要一定的bios合成功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控制变量法,互换BIOS能解决,就可以定位问题了,这个没毛病。去某宝买个10块钱全套课程不就可以了

十块能有什么好东西?

网友H:
V星不是有两个BIOS吗,换下位置看下

网友:
一个bio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V星不是有两个BIOS吗,换下位置看下

双bios的是技嘉

网友I:
楼上的平台哥   在微信群  准备开课了  ,进群买新教材 就懂了

网友J:
把好的备份,写入到坏的里面就可以了啊

网友:
换个好点的编程器 支持1.8V的

网友K:
互换一下就好,还有个可能,就是存储芯片腿脚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互换一下就好,还有个可能,就是存储芯片腿脚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

哈哈。这个问题没有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把好的备份,写入到坏的里面就可以了啊

不行哦。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平台哥   在微信群  准备开课了  ,进群买新教材 就懂了

哪里有卖的?我去买去。

网友:
MSI板子刷BIOS有JSPI 接口啊 杜邦线接BIOS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哦。我试过了。

你既然确定交换BIOS就好了,不是资料就是芯片的问题,你说呢

网友:
直接读取BIOS  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哪里有教程了?谢谢。

迅维网培训里有教程,网上也可以买到该教程

网友:
官网的bios下了试试。

网友:
用啥编程器?高度怀疑bios写入不完整

网友:
B150主板现在正当修,不算新吧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本体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烧写电压不同?现在新的bios是1.8v的,查查芯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原装芯片就好了,换芯片后烧录原装程序也好了。真的学习了,

说明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