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笔记本 开机不显 关不了机

楼主(2020-08-16):
遇到一台联想E480,客户拿来也是开机不显,开关灯亮,按开关关也关不了,后来刷了个BIOS可以了
第二天客户说又开不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这是啥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不详细,电流跑到哪里啊,掉电吗,撒都没有说

网友:
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开不起的时候什么电流,你不说大家也帮你判断不了

网友:
搞定了没、

网友:
问题描述不详细,电流跑到哪里啊,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有些什么情况,细结说得清楚些,大佬好分析得准确

网友A:
换小板 和开关排线 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小板 和开关排线 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

多谢提醒我知道了

网友(2021-01-12):
搞定了吗,我这也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问题描述不详细

网友:
最后搞定了没you!!!!

网友(2021-04-07):
我这也刚刚碰到一个一样的故障,时好时坏,有时候不亮机,指示灯亮,无法强制关机,只能把电池,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不起的时候什么电流,你不说大家也帮你判断不了

网友:
最后搞定了吗

网友:
又是这种类似THINKPAD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