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一台交换机,温度异常高

楼主(2020-08-16):
直接上图

网友A:
楼主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没得搞头了,芯片烧了

网友:
请问哪里能找到二或者三层交换机的主板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容妹妹。。。。。

网友:
什么意思,蓉姑娘挂了?

网友:
楼主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一起怀孕,美滋滋!

网友:
交换机这玩意坏的10个有8个都是芯片烧了。

网友B:
容嬷嬷引起电压不稳定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嬷嬷引起电压不稳定烧芯片。

应该错不了,一通电温度就上升到烫手

网友:
应该错不了,一通电温度就上升到烫手

网友(2020-10-18):
换芯片吧,我也是换了芯片好的!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