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1005电源板不出24V

楼主(2020-08-16):
        求助! HP1005电源板 不出电压,没更换STR-Z2062前,5V也没有  更换后。5V 有2.5V,但是24V 还是不出。网上说的电阻都测了  没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 330V电压正常,保险正常, 还有LM324,针脚的定义有吗?

网友:
是否带PFC谐振?如果带PFC谐振有可能造成功率较高的电路不出

网友A:
1005老的板子 好多年没有见了,现在都是一个24V输出

这是别人发的测试数据

网友:
?如果带PFC谐振有可能造成功率较高的电路不出

网友:
楼主旁边的电感看着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5老的板子 好多年没有见了,现在都是一个24V输出

这是别人发的测试数据

看过 修好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5老的板子 好多年没有见了,现在都是一个24V输出

这是别人发的测试数据

5片   修好一片  换了2062    其他的就是找不出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