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V5-431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17):
  同行送的一台宏基V5-431 板号 11309-4M 图纸鑫智造搜索的V5-431 。机器拿来的时候也全部拆完,同行说自己的机器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拿出裸板测3V 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明显不对,两组电感同时阻值偏低怀疑芯片PU4103有问题果断拆除,拆除后量阻值恢复正常300多。(手里没有RT8223M用的TPS51123代换的)    测量其他电感无短路或阻值偏低,接通电源有待机电流0.02A,按开机键无反应难道别的地方还有问题,接通电源继续查EC条件VCC VDD  ECRST#都正常KBC_PWRBTN#电压也正常,按开机器键无跳变看来问题是开关到KBC_PWRBTN#的线路中有短线,测量PWRCN1  3脚到R2757 2脚断线。

就近在板子上找的测量点飞线链接,装好机器屏幕上电完美亮机,此机器修复。

感谢迅维鑫智造提供的图纸数据。

网友:
有时候能开机这个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小了,楼主运气好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A:
飞线要处理好哦。。。。。。。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不错哦,思路清晰有条理,有运气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最经典的电源,好修

网友:
待机芯片出问题了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像以前的机器待机就有3V 5V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易懂!  期待楼主以后分享更多的贴子!

网友:
思路清晰,学到了

网友:
感觉这样飞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好解决,待机电流是通病,腐蚀断线是其次

网友:
分享更多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要处理好哦。。。。。。。

谢谢指正,客户在旁边催的急下次飞线一定注意处理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