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锐7000 16891 待机5V 3V掉电

楼主(2020-08-17):
锐7000 16891 待机5V 3V通电后马上测量有电压!一会就都没了。是什么原因?这主板没图纸

网友A:
去基地学一下时序就知道了,新机的待机是要触发后才有的,不像以前的机器待机就有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基地学一下时序就知道了,新机的待机是要触发后才有的,不像以前的机器待机就有3V 5V

谢谢 !触发后0.17A一直不动 显卡供电电感对地才2 不对吧?

网友:
迅维网校欢迎你

网友:
典型掉电了,按时序修吧,没有捷径,查各个pwrgd和电压,看谁先掉

网友:
不像以前的机器待机就有3V 5V

网友:
有图纸没。。看看图纸吧。。。。。。。

网友:
核心和集显供电对地值都不高,这个我知道,只要比裸测的值高就行

网友:
机器待机就有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