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JF 清灰导致多个芯片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8-17):
  机型型号:ASUS X450J

  主板版号:13320-1

  故障现象:触发电流0.60(做清洁导致)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ASUS X450JF笔记本,据说是客户自己拆开做清洁后点不亮,接电流表电流上到0.60左右不亮屏,确定主板故障拆机,拆开后盖见板号。

  想着板子是做清洁搞坏的,也就是人为的,这种情况修的比较多的是搞掉零件了,这板子在没拆之前看着还能通电,且电流像是缺电压的样子,心想也是搞掉了东西?

  拆出主板,仔细观察,没发现有掉件的痕迹(外力造成的掉件通常都会有痕迹),只发现了贴纸有一处被高温烫过的痕迹,撕掉贴纸,是个SD卡芯片,通电,芯片烫手,拔掉如下图:

  捡钱了?NO,去掉芯片后,上电电流小了一点,变成0.4几,手摸各大芯片发现网卡芯片烫手,看来网卡也牺牲了,有种不祥的预感,咋烧了这么多,干掉网卡芯片如下图:

  再次通电电流变成0.2几,还有问题、继续干,操起万用表量各大电感,除 CPU电压外,其它正常,桥也挂掉了?不急,看看条件先,无非就是供电,开启,SVID,比换个桥省事些,戳到PU4601。

8脚时发现无电压,(1.05VTT_PWRGD),也就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找到问题。

  PL4801 1.05V的电压正常,断电打值,发现这个PG脚位对地阻值只有20几欧姆,这肯定是不正常的,排除法,拆掉CPU供电芯片后不在短路,确定是PU4601短路引起的PU4801的PG不正常,开始找芯片,原机芯片是TPS51631,没找到,对比PDF发现跟TPS51624是一样的,刚好手里有这个件,换上。

  再次通电,CPU电压出来了且电流有跳变,接屏亮机。

  分析下故障原因,此机是内置电池,客户自己做清洁,没拔电池整短路了,时刻提醒着我们,准备干啥前要断电,切记!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多数是没断电,一般清灰是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猜到肯定是没折电池 搞出来的问题!楼主技术棒棒的。

网友:
不亏是老司机,思路清晰

网友: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台式机插着电我就开始焊台拆件了,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吧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要感谢那些动手不动脑的人。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解决问题大师级别,好羡慕

网友:
芯片拆下没装,不能上电,上天必烧,

网友:
高手 芯片级维修,路过学习了,

网友:
什么原因致多忒片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是大师级的,小弟佩服

网友:
上电,上天必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顾客时刻准备着省钱,

大师时刻准备着接机

网友:
拆掉IC,继续上电,有风险吧?

网友:
牛  厉害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清辉也的仔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实属厉害